新手维修神州天运F2000无声音

楼主(2012-12-12):
本人新手,第一次发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忘大家多多指正!进入主题。。

接手本本后开机检测,没有外音,用耳麦检测也没有声音,本着先软后硬的法则,先做个系统看看是不是系统问题,系统做完还是没有,心想可能是声卡芯片坏了,果断拆机!嘿嘿,小样好像还是个处,由于这个是从后盖起的,也比较紧,拆的稍微久了点,拆开后发现声卡芯片是ALC662,于是上料板上找看有没有相同芯片,还别说真找到了,三下五除二就给换上 了

接着装机测试,进系统听到熟悉的开机声音,心喜好了,用耳机测试也没问题!

呵呵。这没什么技术含量,由于第一次修机,还是给发上来了!希望能在论坛学到更多的知识!

网友:
高手就是由修这些简单故障起步的

网友:
这样就修好了啊啊??
都没有依据的啊啊?

网友:
不错,不过直接换芯片不用判断的么

网友:
第一次就碰见这么简单的问题,运气真心可以~

网友:
多些这样的机子搞搞也挺好

网友:
撸主好运气!  下次先拖下嘛!!哈哈,修机器 最终目标是收钱!! 只要能搞好  怎么都成

网友A:
起码也要给个电压吧,我只能说幸运啊

网友:
最起码工作条件查查撒!

网友B:
~~呵呵,运气还是蛮好的哦——没检查芯片就换,还是有点冒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码也要给个电压吧,我只能说幸运啊

嘿嘿,因为其他工作正常,就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运气还是蛮好的哦——没检查芯片就换,还是有点冒失!

说的对,经验慢慢积累,谢谢指点

网友:
~~只要用心不懈的钻研或许下一个顶尖高手就是你...

网友:
先排除软件 再测量 芯片的工作条件!  不过个人感觉 声卡网卡 是所有里面 比较繁琐的! 因为 必须要进系统才能测试。!

网友:
不过楼主运气很好。羡慕

ptmanager -3 严禁灌水

网友:
厉害!!!上去就干芯片?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当阅历深厚时往往就会胆小了,想得也多了,楼主慢慢就会失去现在的锋芒了。

网友:
天天有这么简单的机子修就好了

网友C:
你好 我修机  都还没修道过声卡  不知道有啥工作条件

网友:
修好收钱。顺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修机  都还没修道过声卡  不知道有啥工作条件

呵呵,我也还是新手,因为其他工作正常,就声音没了,所以直接就换了

网友:
思路都没的么

网友D:
不错,声卡问题,主要排除驱动、系统问题,故障问题芯片占90%以上!修了几十块都这样判断的了,基本上不需要怀疑别的。换上新的芯片不行了再找供电,数据线之类。

网友:
修声音不响的机子一般都怎么弄

网友:
我到现在还没有维修好 一台声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声卡问题,主要排除驱动、系统问题,故障问题芯片占90%以上!修了几十块都这样判断的了,基本上不需要 ...

其实我的思路大概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不错

过奖过奖,还在学习中。。

网友:
青出于兰胜于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