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备管理器有声卡网卡 就是不好使

楼主(2012-12-12):
如题 华擎 单桥 7050芯片组的 声卡 网卡全不好使 重装系统 驱动都能装上 但右下角无小喇叭标志 无本地连接 其他都正常 肯定不是驱动的问题 是主板的问题 求思路查哪 时钟不正常会这样吗 RTL8201CL ALC888的时钟是几脚 求资料
芯片

网友:
时钟不对肯定不行呀,找图纸看吧

网友:
补充一点 PCI槽插网卡正常使用 声卡网卡都换过了

网友:
是不是桥的事呀

网友:
桥的问题~!

网友:
我也感觉是桥的问题 刚才压桥出现发现新硬件了 我先做个桥试试 第一次座桥 一会给大家上结果 我的BGA是1500大元的上下红外的 成功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