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出发不跑码

楼主(2012-12-12):
复位灯常亮,供电正常?请高手赐教!

网友:
看看信号有没有

网友:
复位灯常亮
按照时序来搞,先搞供电,然后查时钟

网友:
复位灯常亮不正常  看看 那个复位没有来  内存  PCI   上 有没有复位信号      如果有换io看看  一般是io坏了

网友(2013-05-20):
新手飘过~ 只知道问题。不知道怎么弄,师傅故意不教。哎~

网友:
不跑 码怎点详细的嘛

网友(2014-06-05):
要是南桥坏了就不用修了,这个BGA不好焊,好的换上去都变成坏的了。。。

网友:
电源复位信号,各路电压,CPU发出复位信号,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