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桌面关闭后有白色的框

楼主(2012-12-12):
WIN7桌面如QQ最小化、如旺旺、酷狗、或者一些类似的窗口关闭后,会留下一个白色框儿,刷新即刻消失!显卡驱动更新到最新,系统属性那里也调试过的,总之在百度上找到的方法,都试过,不行其解,现请大家共讨之!

网友(2013-02-04):
咋没人回帖呢????

网友(2015-01-05):
我也是这样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了,查一下屏幕吧

网友:
显示核心的问题,加大内存试试看,换个系统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