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叫个不停

楼主(2012-12-12):
IBM T60一开始是无显示,显卡问题,换好显卡后,进系统什么的都正常,就是嘀嗒 嘀嗒的叫个不停,叫的时候屏幕亮度也会闪一下变暗一点,那位朋友见过此现象麻烦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放电试下。

网友:
没电了。。老大

网友:
找到原因了,是坑爹的数字电源问题,显示20V其实只有18V,是电压不够导致的。

网友:
看来楼上的是新手,这种问题经常出现

网友A:
能更换T60显卡的 也不是新手吧 ?  难道是没有黑胶的?

网友:
t60的显卡不好换 死颗显存全粘在GPU 上,到是黑胶没多数 几个角落里面点了一点

网友:
是你的电源电压不正常导致的吗,呵呵。得买个好点的电源啊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键盘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更换T60显卡的 也不是新手吧 ?  难道是没有黑胶的?

有黑胶的,温度调好是不会搞坏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搞坏过,我一般都是换掉显卡,不会去重植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