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伟达的独显用驱动精灵老是打不上去!

楼主(2012-12-12):
不知道怎么回事,英伟达的独显用驱动精灵怎么也驱不上去,咋办啊?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假卡吗,你看看板子上的型号,然后上驱动之家直接下载相应驱动,要是不行就可能是假卡了。需要专用驱动。

网友:
用EVEREST Ultimate看看是什么型号,下载驱动直接安装

网友:
这种情况 ,一般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