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服务器老是换电源!

楼主(2012-12-12):
华硕服务器原装电源750w的换一个1100的还是用一段时间就又得换了,无奈啊!

网友:
查一下损坏的是什么问题,确定是电源质量问题还是负载引起的.

网友:
看看电源哪部分出问题,再看看是服务器的问题还是供电线路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使用的服务器电源是36V直流供电还是交流220V,如果是市电220V的话着重检查服务器是不是因为硬件故障导致能耗增加,从而电源长期处于过载下牺牲!如果是36V直流供电的话,那就要确保一下电源的质量了!因为低电压供电下,电流强度很大,电源不好受不了!个人分析,仅供参考!不过一般电源都有3年以上的质保期~楼主不用担心吧~

网友:
回答任务给积分

宇光 -20 严禁灌水

网友:
如果是服务器的问题那就完了!想想换电源划算,就是麻烦!

网友:
电源应该没这么快就坏了啊,至少保一年啊

网友:
检查一下工作环境吧,硬件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2013-01-12):
楼主的电源如果没有保修的话应该检测下电源损坏的故障,建议电源可靠接地

网友:
查一下损坏的是什么问题,确定是电源质量问题,还是其它再修好它

网友:
1100W的电源应该不会很差,估计还是要着重查查负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