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掉电

楼主(2012-12-12):
一台620换主板的,换上以后风扇不转,从无线网卡的里面第一脚飞一根线到风扇的供电脚上,结果电流一下子变成0.38A左右后掉电,去掉cpu后0.2几就掉。老师们指导一下,谢了!

网友:
你干嘛不从USB5V 拉过来呀

网友:
改风扇怎么还从无线接口接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