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Z228W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2-12-12):
该显示器白屏
拆机量屏开启信号5V正常
直觉怀疑屏有问题
初步检测屏电路  基本无电压
发现保险烧断
仔细观测后级电路
发现Q9有击穿痕迹
由于芯片表面印刷字已经看不清楚
故无法后续维修

求该显示器Q9资料  或者型号
路过的希望帮帮忙   谢谢

网友:
找徐班长要要资料看下有没有

网友:
一个小六角芯片 Q9    我看了一下好像是551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谢谢  我找个试下   行了告诉你  THANKEYOU

貌似木有6脚的 551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