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压瞬间被接拉低?

楼主(2012-12-12):
七彩虹H55的板子,不装CPU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过上5秒再转一下一直重复。上CPU后,VCORE只有在触发的时候有下然后马上拉到0.2V,测得其它供电都正常就是没有VCORE,而且CPU这部分还有吱吱声,不知道是哪有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 用示波器直接打 管子G极 看是否短路

网友A:
看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有短路

测得4组场管上管G极S极都不短路。

网友B:
MOS管击穿,按理来说,上电就短路,就保护了,不会存在上电,断电,上电,的规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S管击穿,按理来说,上电就短路,就保护了,不会存在上电,断电,上电,的规律。

不会4PIN口也会掉电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4PIN口也会掉电再上电

我的意思是MOS 管应该没有问题,收头上有块1155的板子跟你的情况很像,也是上电掉电。

网友:
。。。   思路清楚 会修很快的    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