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师傅帮我解释解释

楼主(2012-12-12):
这是个供电芯片 请师傅们帮忙看看这芯片是什么工作原理呀  修要那些条件才能工作 啊 。。图片中的字母什么意思啊 VCC知道是供电别的呢什么意思  师傅们  、?

网友:
你好,把图片放全一点大家可以帮忙给你分析一下!!!

网友:
图纸 太小。。了、、、  没法看。。。

网友:
首先你的学习方向是错的,发这么小的图纸就可以看得出。想知道它怎么工作首先是从外围电路判断的,并不是直接看几个英文字母就给你翻译。就算翻译你也理解不了。记住,维修不是看图纸,看图纸不是为了翻译。学图纸不是学英语。而是理解

网友:
哦 知道啦图片是从别的地方剪切过来的  只有这么大 我也想看全图关键是没有啊    这图片是一个惠普品牌主机上的内存供电芯片  那么请你把字母翻译翻译别    再次谢谢

网友:
1脚 5V 供电   16脚 12v供电  15脚boot开启信号。。。图纸不全。。。只能解释这些。。。

网友A:
这芯片和RT8100一样的。去下资料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和RT8100一样的。去下资料看下

恩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