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 不开机 解决了

楼主(2012-12-12):
该机 板号 DAOVM8MB6EO    英特尔集成   机器来是  待机电流0.01  开机到0.2就掉回0。01电   主板没有短路
待机3.3  有  没 5V    芯片 PM6686   量5V 电感 输出 没短路   找了个 ISL6237  代换  还是一个样    论坛游了半天   看到有加热EC 开机 的一文    我也试试看    用个风枪 吹了 半分钟    试机  电流上了1A   ,再冷却 后   还是老样子   EC 估计不会坏   电容的可能性 大点    看EC 背面 板   有3个 大电容   估计就是 这里了     逐个用 烙铁 加温    开机          加到 C489 时  开机   电流有上去了  呵呵  就是你了 不会错了吧       这是 1.25V  NB 的  +VCCA DPLLA    供电
找了个换上    好的  , 冷却了后  试机  还是老样子   唉 。。。    在乱摸索中  碰到了 C489 旁的     C470 芝麻   用镊子  点住   可开机  查电路   是 THERM-STOP    把 Q32  2N7002  卸了     可以开了

技术有待提高      图

网友:
你们的思路怎么这样清晰,传授传授吧,期待

网友:
你这个是开机掉电吧 ,图是温控电路,Q32坏导致温度没有高而误保护吧

网友:
保护信号强制去除了   不是很安全哦

网友:
兄弟,找到Q32,要更进一步分析一下啊

网友:
呵呵,修得挺好的,赞一下,是Q32坏了吧,

网友:
应该不是Q32问题,再查下sHDN#信号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查SYS_SHDN#信号吧。

网友:
学习了,但是应该继续查下去,

网友:
老兄太感谢你了,我手中这个机器和你一样啊,加热后能开,冷却后就是开机掉电。

网友(2013-01-15):
悲剧啊我的是开到0.22就不动了

网友:
很明显的开机掉电,楼主基础不扎实。检查点肯定要有CPU的温度检测了

网友:
还是具体分析一下呵呵 这样去 不安全 呵呵

网友:
楼主 发图纸上来  呗

网友:
继续把问题从根里解决了

网友(2014-07-07):
估计不是温控芯片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Q32问题,是不是Q32导通了让STP#这个信号有效了所以会STOP了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