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2060WD 液晶显示器 烧SR560二极管

楼主(2012-12-12):
今天修台联想 L2060WD 液晶显示器,故障:不加电。拆机后测量一体板上一个整流二极管击穿,型号是SR560,料板上拆了个外形差不多的整流二极管换上,加电后不到一分钟又击穿了(但是不接灯管不会击穿) ,检测后级电路没发现有异常地方,在本网站上看了下,有这故障但是没看到有解决方案,本来想进个板换上算了,但是实在不服气,这样的故障换板对不起维修二字,几经周转发现原板上还有2个SR560二极管,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这2个SR560拆下来,换了个大的普通整流二极管,把拆下来的其中一个SR560换到击穿的地方,哎呀.....竟然一切正常了,测试3个小时都正常。看来这个SR560二极管不能用普通的整流二极管代换,以后大家碰到这方面的故障多注意了,一点浅见。

网友:
次级整流二级管   要用高频二极管体积不能比原来的小

网友:
sr560?不是SR520或者是MBR5200 吗?

网友:
12V的本身是需要双肖特基整流的,有些板偷工减料,少了一个,我一般击穿的直接上两个肖特基,

网友(2014-11-16):
我一般一对 去掉一个就好了  无需装2个 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当然前提是要有两个哦    如果有些板子只有一个的话 不装肯定不行

网友:
同上 这个是通病  哪个短路把哪个拆掉就行了  秒修

网友:
就算是学习。。其实 是通病。

网友:
一般我只用一个

网友:
联想有几款液晶都有这个问题经常烧MBR5200二极管。

网友:
是电流大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