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主板号为LA-4112P主板用电池可开机,用适配器不能开机

楼主(2012-12-12):
       CQ40 主板号为LA-4112P主板用电池可开机,用适配器不能开机,待机电流0.02A,公共 有电压19V,触发后电流掉到0.1不动,有是会回到0.02V,以前听同行说这款很多是   BIOS问题,刷一下就可以,刷完后还是一样;心想没有那么简单,那只有认真测量,仁宝打火回路,特点是ACINPACIN要为高电平3.3V ACOFF为低电平,用适配器就能触发,但是实际测试,ACIN       PACIN只有1.7左右V,ACINPACIN是有PU1027脚产生,看图
实测51.7V(此电压是PR126PR133分压产生,此电压公式是19VPR133的阻值除PR126PR133阻值的共和),6脚没有1.24V电压,4脚是地,819V,这样说明这几脚电压是正常的,那为什么7脚电压只有1.7V, 不得其解.心想难道是PU102,更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没有别的方法,断电测电阻,当测到PR127,发现10K电阻,变成无穷大,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找一个10K电阻更换上,通电才测PU1027脚电压,总算出来3.3V,于是按下开关,触发成功;总算显示。但是有一点不解的是,为什么上拉电压会影响到PU1027脚电压输出,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光看上拉,没看还有下拉吗?

网友:
要想是上拉电阻电阻损坏后,上拉的电压降低了。

网友:
没错,谢谢指点。

网友:
是仁宝代工的吗

网友B:
此机并非单独上拉,还有下拉形成串联分压的呢。。一个电阻阻值变化就会影响分压不正常

网友:
仁宝的都是这样的设计,这里两个电阻就是分压作用

网友C:
6脚没电是正常的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CQ40正在进行中。进水不知道能否修好。上来找灵感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6脚没电是正常的吗?

安正常是要有电压,但实际没有电压,LM393只要5脚电压高6脚,7脚就有电压,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已经正常开机可显,但还有一个小问题,只要用适配开机后,就是拔了适配器,适配器接口的指示灯就一直亮,直到把电池也拔啦。这个不影响使用,客户不在意,我也没有再往下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就是更换10K电阻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机并非单独上拉,还有下拉形成串联分压的呢。。一个电阻阻值变化就会影响分压不正常

谢谢指点,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看上拉,没看还有下拉吗?

谢谢指点,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