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S 显卡集成在哪里?

楼主(2012-12-12):
THINKPAD-E420S <像个超级本>
集成CPU <上面什么字都没有,只有一个顶>
单桥HM65
现在有时会花屏,
请问显卡是加成在CPU里还是HM65里呢?
cpu
显卡

网友:
没人知道吗?求大神来破..

网友:
在系统里看下是什么U

网友:
加焊U吧,肯定是I系列,HM65是南桥

网友:
这个应该在hm65里面。

网友:
inter芯片组单桥的集成显卡都是在cpu里,你可以先查一下给集显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