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不能联网,求助。。。。。。

楼主(2012-12-12):
一台联想G450,插上网线还是打叉。不能上网。XP系统换过N个版本了,WIN7系统也装过,均不行。驱动正常(网卡是BCM5906M),官网下载驱动安装还是不行,网卡芯片各组电压正常,晶振两端电压分别为1.2V和1.35V。网桥换过,接口正常。现无思路了,求各位大仙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
进bios恢复下  上次有个G460就是这样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A:
网卡芯片坏了,换个bcm5906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芯片坏了,换个bcm5906就好

谢谢你的建议,你有修过类似不良吗?

网友:
刷BIOS后解决问题,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
刷BIOS好了,还真想不到,是我肯定换网卡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