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的多路交换机如何设置

楼主(2012-12-12):
200台的规模最优方案是什么?

网友:
光纤猫----软路由----主交换----N个次交换

次交换不要串联
统统接到主交换上

收费机 服务器也接到主交换上

网友:
光纤猫----软路由----主交换----N个次交换

网友:
次交换机以及主交换机都要用汇聚功能,做了汇聚的速度会快很多

网友:
来赚积分升级的,加油!

网友(2013-03-12):
二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同赚积分的,加油

网友:
不懂 睡觉觉

网友(2013-04-11):
还未学到这部分

网友(2013-05-17):
最常用的是星型结构,或者拓扑结构,找一台主交换机,然后把剩下的交换机依次并联即可,这样更有利于网络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