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显示器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2-12-12):
客户新的22寸易美逊显示器,半年不到,屏幕出波纹!但是不明显!用屏幕检测软件纯色检测就很明显!重装显卡驱动,不行!显示器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消磁也不行!求解释!

网友:
打开看下电容有没有坏的

驱动板和屏都有可能

网友:
直接拆开  很有可能是高压板上的滤波电容挂了

网友:
拆开后 你会有惊喜的!!!!

网友:
呵呵 ,用酒精擦一下屏线 ,包好

网友:
出现木纹,基本是低频干扰,

网友:
没过保就拿售后去 换个就完了  纠结啥呀  没过保的我从来不搞

网友:
一般是干扰,最有可能就是电容失效了,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