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MA770-DS3P 触发不跑码

楼主(2012-12-12):
技嘉这款还行吧!测了是上下管有短路!换了同型号的更换了,上电测试cpu冰凉一测电压还是没出来,现在已无短路,下来就干电源管理芯片了,但找不到!ISL6324查了也没有可代换的,不知如何是好啊!
cpu
芯片

网友:
别的供电有没有?cpu供电是最后才产生的。

网友(2013-03-04):
查下北桥吧,暴热的地方通常都是紧易虚或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