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激开关电源管坏了,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管,发图求助

楼主(2012-12-12):
电源坏了,找了几个管换上,都插电短路。
如下这几个管,从右边数第二个是原来电源上的,坏了,但是我查来查去只有2Sk2865的资料,没有单独的K2865的资料,2Sk2865是MOS管,但是这个不知道这个K2865是什么管,换上MOS,换上三极管都不行,插电灯泡常亮,短路。
望大侠支持一下。
ps:不要说这电源不值修,这是自激的比较常见的电源,对于学习自激原理是很好的。PS2:下图中上面的三个,是放大图,对应下面一排的,因为怕大家看不清楚,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拍了图片,然后ps在一起了。

网友:
你原来是什么型号 ??最好不要乱带。

网友:
原来是倒数第二个,K2865这个型号。
但是找不到这个型号啊,好像并不常见。网上我经常买东西的那家店都没这型号。他们推荐我用K2645。

网友(点评):
K2645应该可以代换

网友:
应该是其他地方电路有问题 比如反馈回路不正常  或者是减震电路有问题 不要只注意管子  我想应该把电路主要是主回路差、查清楚 最好把电源型号报出来 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先把电源开关管控制端修好了再说吧,修好以后参考别的同类电源可以上一个功率相近的开关管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用K2645代换没有问题,最好是查一下小开关变压器是否损坏。

网友A:
路由器的9伏,1A电源。
就是不知道这个是mos管还是13003三极管,所而且买不到原来的那个K2865管,所以不知道如何替换。
诸位知道这个是什么管吗,有人说是mos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的9伏,1A电源。
就是不知道这个是mos管还是13003三极管,所而且买不到原来的那个K2865管,所以不知 ...

是MOS管,K2645应该可以代换的。如果不行应该查查电路上是否还有别的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MOS管,K2645应该可以代换的。如果不行应该查查电路上是否还有别的故障?

是MOS管吗,2SK2865资料里标的确实是GSD极,但很奇怪这个新的2645为什么不能用常规的方法测出来?
(如果K2645也是MOS的话,现在测试是印刷面朝自己,红笔接最右用,应该是S,黑笔接中间脚应该是D,此时数值514,其它都不通。)

MOS不是有电容效应吗,为什么这里没有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MOS管吗,2SK2865资料里标的确实是GSD极,但很奇怪这个新的2645为什么不能用常规的方法测出来?
(如果 ...

K2645肯定是MOS管,现在电源开关管全是MOS管,去掉带载和发热不论的话,基本上完都可以代用.
你的应当还是初级部份有短路的问题,300V之前是否正常?  300V是否产生?  DS极回路是否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K2645肯定是MOS管,现在电源开关管全是MOS管,去掉带载和发热不论的话,基本上完都可以代用.
你的应当还是初 ...

前级初步检查了一遍没发现有大问题(坏掉的9014,9015,电阻等都换过了)。我再上电查一下。

另外才疏学浅,不知道这种MOS,同主板上的贴片MOS的检测方法是否一样呢?(黑放D,红放在G后再放S上,DS即可通)

网友:
K2865就是2SK2865,是N沟道的MOS管(绝缘栅场效应管),关于它的检测方法“同主板上的贴片MOS的检测方法一样”(指针式万用表x10K档:黑放G,红放在S后,黑再放D上,DS即可通;红放G,黑放在S后,红再放S,黑再放D上,DS即截止。)

N沟道的MOS管(绝缘栅场效应管)资料

网友D:
K2865的G、S之间有保护MOS管栅极的稳压管,而K2465的G、S之间没有,所以K2465不能完全替代K2865!

网友:
引用 网友D:
K2865的G、S之间有保护MOS管栅极的稳压管,而K2465的G、S之间没有,所以K2465不能完全替代K2865!{:soso_e1 ...

原来如此,那除了28'65外,有哪些可代换呢,12N60行不行?
现在手机上的,晚点回去再看图纸

网友D:
替换型号如下:2SK4002 、 STD3NK60ZFP 等等

网友:
检查一下电路,还有什么损坏没有。另外不知道你这个电源是否被修过,如果修过,那这个管子可能是不原装管,因为如果是自激振荡管的话,一般不会是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替换型号如下:2SK4002 、 STD3NK60ZFP 等等

都不好找啊。
只能去买了。谢谢你的建议。
另外,如果是2645,在外面GS中间加个双向击穿稳压管,像技术资料里面标的那样,行不行?(只是理论上,不是实际操作,实际操作太危险了,搞不好炸掉了)

网友:
已经拍下,到货后换上再上来报结果

网友:
不就是个开关管吗  搞的那么复杂哦 ,短路,你看板子烧的零件哦  供电电源芯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