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层楼如何用两个路由器

楼主(2012-12-12):
一个有线,一个无线。怎样设置呢?

网友:
不想拉线就用两个无线路由..

网友:
做桥接  需要两个无线路由
做无线扩展 就是从有线路由的LAN  拉网线到你无线路由 接LAN  吧无线路由的DHCP关闭,修改无线路由的LAN地址,开启无线,设置无线密码 就可以;了

网友:
你那样,只能牵线了,,然后,把第二个路由器设成动态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