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9液晶电源板维修成功

楼主(2012-12-12):
  打开一看一个电容爆了  在5v线上    通电检查电压  12V电压正常  5V电压却在3到5V跳变  这个就不用了  看是不是5V电路的电容漏电  换了还是一样  现在大家一定是要换 光柔  和431   换了还是一样  5V电路的电阻  二极管都是好的    抽一根烟  想了一下 12V电压正常  证明高压部分应该没有问题  5V的一些零件 检查了也没有问题    那就先把电源整流的反馈电路的  12到18的电容直接换掉   通电OK

网友:
12到18的电容是....,能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
12到18是什么电容啊,说的详细点。要不就上个图片看下。

网友:
有点不明白。

网友:
就是持续供电的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明白啊

网友:
应该是12V输出电源部分的

网友:
电源部分的

网友:
楼主说的额不明白哦,小白们看不明白

网友:
不懂得楼主说的是哪一部分……。

网友:
IC供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