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有杂音

楼主(2012-12-12):
高品质原声道高品质音响怎会有杂音呢?搞不懂,接头从新擦拔还是老样子,是不是股膜坏了,那就完蛋了。

网友:
不一定哦,滤波电路有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万一是信号有干扰也不一定哦

网友:
杂音在处理上是一个难题,滤波没问题的话就难搞

网友:
应该是滤波电容

网友(2014-12-19):
听听是什么声音,音频输入线干扰也有可能。

网友A:
很难解释什么原因,不知楼主所听到的是怎样的杂音,什么情况下有,什么情况下没有,或一直有,声音有没有变化,

网友B(2015-03-18):
引用 网友A:
很难解释什么原因,不知楼主所听到的是怎样的杂音,什么情况下有,什么情况下没有,或一直有,声音有没有变化,

请问,音箱,插电就有噪音,是滤波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音箱,插电就有噪音,是滤波电路有问题吗

不一定.曾见过功放,一上电就有工频噪音,调音量大小均很响,检查是滤波电容失效.
而有一功放,同是工频噪音,随音量大小而变.检查是音量电位器接地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曾见过功放,一上电就有工频噪音,调音量大小均很响,检查是滤波电容失效.
而有一功放,同是工频噪音 ...

把上面的25V 100UF的电容全换了,就OK了

网友:
看来可以引起问题的地方很多

网友C(2015-04-20):
很可能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应该叫耦合电容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可能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应该叫耦合电容才对

为什么?你知什么叫耦合电容什么叫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