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复位

楼主(2012-12-12):
拿到不跑马的主板不知道怎么侧复位,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是不是cpu的问题啊!

网友:
.....很多没有复位的板子。。都是供电不正常引起的。。按照时序来查。。。内存供电。。桥供电  总线供电。。。CPU供电。。时钟。。(AMD的时序不是一样的)任何一个不正常。。都会导致复位灯常亮

网友:
那不一定,复位灯常亮 问题多了去啦 但也有可能是CPU坏 一般CPU换的几率是比较小的

网友:
复位灯常亮 是没有复位,先修复位电路是很难修出来的,在电压 时钟 正常的情况下才会有复位, 现查 供电

网友:
主板都是按 电压,时钟,复位 来查哦,电压不正常诊断卡也会复位灯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