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外接不显示

楼主(2012-12-12):
第5只脚电压正常5V,U2的第二只脚开机一会后有2.8V 第四脚为1.4V。U1的每二只脚无电压。有把U1 U2对换一下过。无果。插上外接后U2的第四只脚电压就变成0.18 量过第二只脚的阻值正常。
请各位同仁多多发言。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注意只为人气。不是灌水

网友:
U1第2脚无电压,那就是没有场同步信号输入啊,4脚当然也没输出了啊,往前查!估计是显卡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