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发暗 确定不是灯管 高压板问题 是色彩问题

楼主(2012-12-12):
清华同方 LM720  TDY-7L80C  不接信号 显  无信号的 OSD 菜单 色彩 亮度 都正常
接上信号之后  很暗。调了 对比度和 亮度都100  还是很暗。。打开OSD    菜单 的颜色是 和亮度是正常的。。
排除了 高压 和灯管的问题。。。
调 OSD 中 有个色彩 调整。。 找到USER   红绿蓝  范围是0-200   默认 红是103 绿 92 蓝84    色彩调高了之后 亮度会亮起来  但是 色彩不正 和 别的显示器 一对比就 很明显
所以求助下  有这宽显示器的 大哥大姐们  帮忙看下  s色彩调整里 USER 的 红绿蓝是多少
谢谢了

蛋疼的是 还有个AOC 916SW 的 是 亮度很亮  就像对比度 很高的那种   调也调不好。。。。。。板子也不好找 是双36屏线接口的。。。有大神帮忙波。。。。

网友:
驱动板程序问题

网友(点评):
同意。应该是这个。

网友:
你加焊下驱动板中间那个大的芯片 实在不行的话刷程序吧

网友:
红蓝2个差的有点多了,问题出现在主板上,差下红绿蓝那边,然后刷下程序看下,

网友:
刷程序,清24

网友:
查看一下VGA接口到主芯片的线路

网友:
下个软体刷一个就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