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181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2-12-12):
我量的cpu旁的电感无电压,怀疑此此芯片损坏,量多少脚算有电压正常呢?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帮我啊,诊断卡不显示,,其它电压正常的

网友:
老大你得按时序来查啊。。先查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最后才是CPU供电。。。。如果确定CPU供电电路问题。。测量场馆G级是否有电。。。。(775CPU不上CPU不会出电压的。。) 如果没电。。查电源IC 工作条件:本身的供电。。。VID组合  EN信号。。

网友:
我是按时序查的,也上了cpu,我就是想知道查电源IC工作条件怎么查,查哪些脚位?

网友:
查图纸。。。图纸上面有标示。。。

网友A:
主板的图纸上传上来。。我给你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的图纸上传上来。。我给你找。。。

好的

网友:
查哪些脚位呢?

网友B:
从工作条件查起,供电,EN信号。最好按时序来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工作条件查起,供电,EN信号。最好按时序来查

是查28脚和11脚和10脚吗?

网友:
查1——5脚(VID是否有高低电平组合),8,10,11,28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查28脚和11脚和10脚吗?

是的。以以往的经验来看,多半是EN信号不正常,而且多是此信号上相连的两个小场管或排阻有问题。运气好的话就是这个引起,当然有其他电压不正常也会导致这个信号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以以往的经验来看,多半是EN信号不正常,而且多是此信号上相连的两个小场管或排阻有问题。运气好的 ...

嗯,我查的VID信号0-4脚,1和3脚高电平,0,2,4都是低电平,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我查的VID信号0-4脚,1和3脚高电平,0,2,4都是低电平,正常吗

en信号电压时1.16V正常

网友:
如果PWRGD出来了。。证明电源芯片工作正常了。。。反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