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M3N52L不触发问题

楼主(2012-12-12):
主板:铭瑄MS-M3N52L
故障:拿来不触发,测开关针脚无电压   从电源脚连接一个1117的管子,  换了此管  开关针脚有1.几伏,但管子发烫,不知道是不是IO有问题?求帮助,谢谢啊!

网友:
打下3VSB,USB的值看看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A:
1117 是5VS转3.3VSB 吧? 拆了网卡还发烫的就是南桥短路了,负载大所以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17 是5VS转3.3VSB 吧? 拆了网卡还发烫的就是南桥短路了,负载大所以发烫

会不会是IO呢,  这个板是单桥的

网友:
1117中间的脚是3.3VSB输出脚,量下对地阻值是不是偏低,低了拆下网卡不行,南桥坏的概率就很大了

网友:
怀疑IO你把IO拆了看117输出脚阻值,电压是不是正常,正常的话就是IO内部供电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