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俊杰8000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2-12-12):
小弟有块主板是长城478的主板,型号是俊杰8000 现在的问题是擦上电源线就自动通电不复位,而且CPU发热超高 烫手 我测了一下CPU供电偏高1.9V,内存供电没有 于是我就取下啦CPU供电管子一测量 是好的,然后我看拉哈内存旁边有个RT9173B的八脚芯片不正常,于是我又把他换啦而故障依旧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要把内存修好再检测其它故障。CPU温度不正常可能是PWM芯片不良。换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