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201HA 暗屏 LED 该怎么维修啊,屏板上有个C8=BK 也不知道型号

楼主(2012-12-12):
华硕1201HA 暗屏 LED 该怎么维修啊,屏板上有个C8=BK 也不知道型号,知道的师傅指导一下啊.

网友A:
暗屏一般是灯管或高压条引起的暗屏, 代换即可现在没有人修这个高压条了 才几元一根。  还有可能是显卡引起的暗屏。

网友:
你最好说一下是多少个引脚的?

网友:
换个屏就好  那就修屏

网友:
你说的太不详细了,无法解答

网友:
C8=BK 升压世片, 废屏上面找找

网友B:
led的屏啊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暗屏一般是灯管或高压条引起的暗屏, 代换即可现在没有人修这个高压条了 才几元一根。  还有可能是显卡引起 ...

暗屏也有可能是赫尔元件引起的  赫尔元件是屏寇下后进入待机的一个检测元件  有可能是它引起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的屏啊哥们。

那有没有外接显示器的头子  有的话可以接外接看看暗屏不  如果还暗就是显卡这边咯。 屏要得到一个开启信号才能工作、这个信号是显卡发出来的   独显倒还好测试一点

网友:
教你个方法,你去淘宝上去问卖屏芯片,他们肯定知道具体型号。。。

网友:
LeD 也有升压电路。。。查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