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板

楼主(2012-12-12):
各位帮忙看下,这个东西叫什么,要怎样去测量?

网友:
光偶,冷地端是二极管,热地端是光敏三极管。

网友:
光藕,这个坏,一般是5V供电没有,比较常见的是和431一起坏

网友:
如果怀疑他坏代换就可以,测量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431是在他下面的那颗三颗脚的管子

网友A:
光耦,我一般是直接换的,换时和431一起换

网友:
正好有快板子木有5V,试试

网友:
是输出电压的  12.5.20V

网友:
他坏,后级基本就没输出

网友:
这是个光耦,431就在光耦后面(次级部分),外形像个小三极管。黑色的。

网友:
看的晕晕乎乎的。不过好像有点眉目了~

网友:
光电耦合器

网友:
光耦一般不会烧坏的

网友:
光耦坏的比较少吧,我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新手,纯属凑热闹,看不懂,听不懂,努力学习中

网友:
光耦不认识,修电源,有些难度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耦,我一般是直接换的,换时和431一起换

谢谢了,换了这两个问题解决~

网友(2013-10-14):
day la 1 con opto ma ..y ban hoi the nao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