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屏 LTM190EX1-L01 怪白屏

楼主(2012-12-12):
前几天接到一台三星19寸液晶,三星屏故障是上部份八厘米显示图像正常下面部分有很多红绿蓝白色竖屏线.查升压5V有. 12V 供电正常,屏驱动芯片LRU4312X1A 开久了有一点点热,修到这一步就不知怎么修了,望有经验的大侠指教!
芯片
三星

网友:
有可能是模组问题!

网友:
是液晶屏正面那块像胶片吗

网友:
感觉好像屏的问题大些

网友:
我也遇到过,时液晶屏坏了

网友:
LRU4312X1A
这种片子也算易坏的,除了有压屏机类,没别的办法,只能换它试试的

网友:
先刷个程序试一下

网友:
液晶屏模组能换吗

网友:
液晶屏的问题。会修液晶屏没几个。

网友:
屏坏, 栅极模组

网友:
找到问题了原来是液晶屏模组边边的线路接触不良 没有压屏机不能搞不修了

网友:
这也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