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和田ATX-355WB&P4电源通病维修

楼主(2012-12-12):
金和田ATX-355WB&4电源通病就是启动风扇转一下就停止了。发现了2中常见的问题,。一个就是VR1电位器阻值失效导致的电压失控保护。还有一种是12伏特5伏特3.3伏的电感短路过流保护。。这个电源的风扇质量都很差。记得换掉。修过很多这样的问题。给同行借鉴一下。。

网友:
电源芯片用的SG6105DZVR1易出问题,电感短路未发现。

网友:
我发现了几起电感打胶之后绝缘漆破损短路保护的。。胶水有腐蚀性。线圈跳火短路。开机启动后保护了。现象就是风扇一转就停止了。找不到任何短路的元件就要替换电感试试了。

原来如此,输出电感短路是很少见的

网友:
楼主,你所说的问题,最后如何解决呢?我是初学的,不明白,能不能给我讲明白呢?谢谢!

网友:
说得是台式机的电源吗?

网友:
偶去年用了二、三十个金河田385的,目前有一个返修过,355的是小风扇的吧,嫌噪音大,没用过。不过楼主的经验总结,我记住了,下次遇到了就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