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电路图里的箭头怎么理解??

楼主(2012-12-12):
如图 CPUPWRGD 是南桥发给CPU的 怎么这里的箭头是指向南桥的呢??难道不是指向谁就是发给谁的吗??

网友:
个人感觉是指信号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
我也不懂,还上面的小圈圈是什么意思,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说CPUPWRGD这个信号是输入南桥的了?、

intel的板子CPUPWRGD信号发给南桥作为南桥发出复位信号的条件之一

网友:
箭头方向应该是信号的流向,至于楼主的疑问,可能是电路图画错了吧,都是人做的图,错误总会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tel的板子CPUPWRGD信号发给南桥作为南桥发出复位信号的条件之一

我记得饼哥讲的是 南桥收到PWROK和VRMPWRGD之后 发出CPUPWRGD给CPU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饼哥讲的是 南桥收到PWROK和VRMPWRGD之后 发出CPUPWRGD给CPU呢

红色的小圈圈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饼哥讲的是 南桥收到PWROK和VRMPWRGD之后 发出CPUPWRGD给CPU呢

不好意思啊,搞错了,最近工作比较忙。录像都很少看,忘记的差不多了。去看录像去了啊

网友:
小圈子是非的意思吧

网友:
CPU的PG信号是由南桥发出的。作图的画错了,做这么多  难免会有错误的。

网友:
电路有点是故意画反的,至于WHY,请找工程师研究下

网友:
图纸不是万能的啊

网友:
原来图纸也不是绝对正确的啊  有可能误导~

网友:
大致理解输入输出。但是有些图纸也会相反,不知道是标错还是啥

网友:
好多图纸的箭头都是不对的,这里就要自己理解了,看到这个信号的名称就应该知道它是接受还是发出,对于这信号名称我还是不怎么熟悉,嘿嘿

网友:
应该是图纸画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色的小圈圈是什么意思

是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