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可更换针的万用表笔!(欢迎借鉴)

楼主(2012-12-12):
开店一年来,万表表笔一直用缝纫机针焊接的,因为这种针比较锋利,可以测量非常细的芯片引脚,缺点就是经常断,断了还得再焊,有时候忙真的很不方便,因为焊的时候还得对表笔的塑料做降温处理,不然焊过后,表笔就难看死了。下面是原来焊接的表笔,

下面是这两天刚刚想到办法改装的,所用材料在其他坛友发的帖子里也看到过,只不过我没看到谁在用,论坛里关于改装表笔的帖子很多,我没有一个一个去看,如果内容重复,请管理直接删掉,谢谢!

制作过程我想就不用做多解释了吧,一看就懂的!
补充一下:下面那个小铜的夹具叫小钻夹,是微型电钻上用的,我也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在淘宝上搜索到的,没想到还真有,真的是感谢淘宝,呵呵。我花3元在淘宝上买的,我一起买了10个,内径有粗有细,我选的是2.5MM的,前边夹的针是0.8左右MM的缝衣服针。

下面这个是这两天正在用的,其实还应该用热缩管包一下,这样避免造成短路,暂时手里没那么粗的管,过两天买一段包上就好了。

补充内容 (2012-12-13 22:02):
25楼是包上热缩管之后的效果,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主要是你那个铜制的夹具不好找呀?

网友:
那个叫小钻夹,我花3元在淘宝上买的,我一起买了10个,内径有粗有细,我选的是2.5MM的,前边夹的针是0.8左右MM的缝衣服针。

网友A:
我再迅维买的带针头的,15元一对,也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再迅维买的带针头的,15元一对,也很好用

那种的我也买过,并且现在正在用,前边不够细,并且使用时间长了会发生弯曲,而面临更换所产生的费用。

并且我感觉,十几元的表笔,一般的质量都不如胜利万表表本身带的质量好,个人感觉!

网友B:
方法不错,以前我一直用缝衣针,但针很容易上锈,锈了对导通性能不好,所以改用铜针

网友:
我的是打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法不错,以前我一直用缝衣针,但针很容易上锈,锈了对导通性能不好,所以改用铜针

原来买过那种可伸缩的铜针,一直在那放着没用,因为我买的那个有些粗,感觉不会好用,其他铜针手头也没有,这次没办法了,有些方法是被逼出来的,这个方法感觉用起来还挺顺手的,呵呵。

网友C:
主要是钻头太粗了。比表笔粗太多了 !

网友D:
呵呵,建议楼主换用文具图针,足够尖,去掉塑料底座后针杆足够结实,从没折断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钻头太粗了。比表笔粗太多了 !

是的,有点粗,有点长,主是缺点,如果有这方面专用的夹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建议楼主换用文具图针,足够尖,去掉塑料底座后针杆足够结实,从没折断过。

上个图看看,是什么东东,没见过,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的,有点粗,有点长,主是缺点,如果有这方面专用的夹具就好了。

都是干维修的咋就没有人研究一下,改良一下表笔呢!修本,跑电路,就顺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干维修的咋就没有人研究一下,改良一下表笔呢!修本,跑电路,就顺手了!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估计是市场没多大,所以没人投入。

网友F:
刚看到,可以花3元买到,就不知道这个重量如何?改变了前端重量,用起来舒服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看到,可以花3元买到,就不知道这个重量如何?改变了前端重量,用起来舒服不?

重量还可以,与不加这个东西的时候差别不大,加了些重量感觉更稳了,呵呵。

网友:
呵呵,俺也买了几个回来试用下。

网友G:
那个头太大了看起来太难受了,不过换针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头太大了看起来太难受了,不过换针很方便

兄弟好久不见啊,这两天用着感觉还可以的,呵呵。

网友:
  开始我打算用老式的那种灯泡开关里的铜柱或者点表里的铜柱来固定铁针,铜柱显得有些大,不美观,不好用。

网友:
楼主DIY很强悍啊

网友:
网上有现成的很细的表笔,15元一付,镀金的,我就买了一付,嫌他太细了,放在沙布上面转了几圈,磨成是很光细不是很尖的,很好用,太细了会划伤IC脚,不太好用!

网友H:
给你看看我的表针

网友:
这是包上热缩管之后的效果

热缩管处理后,好看多了。

网友:
DIY 不错   不过原表笔给截断了

网友:
这是很有创意的!!!!!!!!!!!!!!!!!!

网友I:
方法还可以,只不过是接触电阻的问题,,,很多类似的表笔改造都有这个问题,好看就接触不大好,量测时容易产生误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方法还可以,只不过是接触电阻的问题,,,很多类似的表笔改造都有这个问题,好看就接触不大好,量测时容易 ...

这个与原来表笔阻值一样,短接后是“0”,没有任何误差的,效果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与原来表笔阻值一样,短接后是“0”,没有任何误差的,效果挺好。

阻值实际上是压降,是电压的表现,所以肯定为0的,但电阻就不一样了,不过可能你的表精度也体现不出来这个误差。一般维修也不追求这种精度,所以日常维修还可以。

网友J:
很早就想到用这种方法改造表笔,只是找不到这种小卡头,感谢楼主提供信息!

网友:
DIY小电钻的夹具哦,夹具本身最好热缩管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很早就想到用这种方法改造表笔,只是找不到这种小卡头,感谢楼主提供信息!

有用就好,这也是我多次被折断的表针折磨的结果,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给你看看我的表针

哈哈,真的很不错,这种方法好多了,我借用啦.

网友:
以前用细点的缝衣针 经常断  后来换成粗点的 就没在出现断的情况  用着还算顺手

网友:
告诉楼主一个不让缝纫机针断的方法。那就是把他用火烧几次就ok了

网友:
赞一个,不过我是用曲别针焊上去的

网友:
真好  借鉴一下

网友:
现在表的质量大部分还算可以,表笔和线的质量实在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