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3200液晶电视维修一例

楼主(2012-12-12):
故障现象:显一下就黑,指示灯正常,判断,灯管或高压坏。拆机一看这个电视的高压在电源板上,有两个变压器,测试变压器没问题,测试变压器旁边的450v/10uf电容并代换没问题,怀疑灯管坏。拆屏,把整排灯管拆除,戴墨镜看灯管瞬间有几根灯管不亮,邮购灯管20根,到货后开换,换完后,戴墨镜观看,第一次开机灯管全亮了,不在显一下就黑,关机,动了下灯管线再开,又显一下就黑,有一两根不亮,又把灯管线从摆位置,开机又全亮,怀疑等管线老化漏电。不管它,把灯管排按到壳里,把灯管线按原来走线槽转好,不安屏测试正常了,安好屏,测试,有时出现显一下即黑,把灯管的两根线,摆下位置,测试正常,上好电视壳子,开机1个小时左右,正常中,现继续烧机测试中,估计没问题了。

浪头先 -1 看了不知道你说了什么。。

网友:
这个电视点了30多小时没问题,已交工。

网友:
电视的灯管好换不?

网友:
电视的灯管好换。比显示器的风险小,都是螺丝固定,拆了屏四周螺丝把屏和框提起来。楼主我说到的对不。

网友(2013-01-12):
风险都挺大,我给客户讲完风险才换,这个换灯管比较麻烦,换灯管换了2个多小时,都得一根根焊下来,再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