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ASUS K40AB

楼主(2012-12-12):
請教ASUS K40AB,雙顯晶,有人知道嗎?如果取下獨顯晶片,能不能顯示..................................

网友:
我是认为不可行吧,没有试过,K40AB应该是AMD独显的 北桥容易虚焊,这个机器刚刚做过北桥 会发热量很烫 单这个是要在BIOS里面调的,我看网上好多在淘宝上买这个散热铜管的 不知道是不是遇到的这个原因

网友:
聽說bios調為獨顯,溫度會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