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圆口的鼠标键盘不能用,,检测了IO没坏 u口却能用。。。是哪的问题啊

楼主(2012-12-12):
主板的圆口的鼠标键盘不能用,,检测了IO没坏   u口却能用。。。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南桥有问题有时候也会照成部分接口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以前的老主板,都是那一片电容出问题。

网友:
把排容拆了再试试

网友:
液晶显示器板块

网友:
阻值正常不  先挨个测    我上次修了一个是io坏  阻值不正常  跑线去IO 了  换之  OK

网友:
楼主帖子类型搞错了。根本不是液晶显示器维修类嘛。

网友:
这个是最基本地,如果有空就跑跑线路,如果不想赚这二十块干脆别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