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10不上电

楼主(2012-12-12):
                       东芝 L10 无触发维修
同行送来一台二修东芝 L10,情况是无触发。
通病是EC 97551损坏
接电源,待机电流0.01-000。这个电源不行,显示不了比0.01更小的电流。
应该是有某路待机电压没出来。
拆机,EC,BIOS有焊接痕迹,EC应该被换过了。看了一遍,没看到空焊的。
①插电量了3V,5V待机,正常。

②触发信号

开关直接连接到2脚,开关瞬间有跳变。

③量EC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

3.3V正常

32.768KHZ,用示波器量了有波形

EC_REST不知道哪个脚,直接跳过,量了RSMRST#信号3.3V。看来EC的工作条件满足了。
③南桥工作条件,供电,时钟。
南桥的待机没有出来,看来问题找到了。

南桥的待机电压3V_S5和5V_S5受控于S5_ON信号。量了下PQ45的c极,8.78V;b极没有电压。

查了下图纸,S5_ON信号由IO发出。

查看一下IO有没有发出S5_ON信号。
直接挑起28脚,量下,2.86V,有点不正常啊。不过这个信号终归是发出来了。
直接去掉PQ45,原来的b极有电压了,2.86V。稳压电源电流值为0.01。这就是说PQ45坏掉了。
换过一个上去,电流值又变为0.01-000.试了下按开机键,不亮。
再量b极,又是没有电压。
又换了一个上去,还是没用。
看来是IO出了问题,输出的S5_ON信号不正常,信号太弱,被PQ45的内阻拉低了。
买了个IO,过了三天才到。
装上了IO,故障依旧。
这就有点难解释了。直接将PQ45的c极和e极短接

3V_S5,5V_S5出来了。待机0.01,触发。。。。没有任何反应。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去问熊师傅。
熊师傅检查了一遍板子,给BIOS和IO之间的信号线一条条的查线。

最后发现BIOS的一脚断线了,直接飞线。触发,量了PQ45的b极,3.3V,电流已经蹿到0.85A上电了。接屏,LOGO。
原来S5_ON是上电以后才发出的信号,看来我们都被鬼子忽悠了。

总结是:
①耐心很重要

这条线断了。这根线是不是EC的复位信号呢?

②二修板,细心很重要。
③被被信号的命名忽悠了,绕了半天,原来是这根本不是S5状态下的开启信号。

网友:
供电的模块挂了。

网友:
如果能附上图纸那就更好了

网友:
像这种信号上面的问题,我是搞不定了,电源模块还能将将就就  要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