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5v电压如何产生

楼主(2012-12-12):
主板5v电压如何产生         还有我的板子上是19v 电压   没有12v   图纸上也找不到      还有5v在图纸上的标志  产生的标志  如何查找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很难拿,你都没有说是台式机主板还是笔记本主板还有就是显示器电源板

网友:
ATX电源能直接给主板提供5V供电,红色线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很难拿,你都没有说是台式机主板还是笔记本主板还有就是显示器电源板

笔记本主板   我的这个是19v    他们都说主板供电是12v    问   19v  和12v  是一个概念吗    还是19v如何转12v?

网友:
额  还是好好学习一下主板供电结构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