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修成了白屏,求原因!

楼主(2012-12-12):
今天一客户送来一长城M99液显,反应开机小时后,自动黑屏。

于是故障反应,确实如此,点了半小时后,液显自动黑屏了,观察指示灯为绿色,按下面板电源开关,再开又好了,然后过几秒就又黑屏了。现象基本发此。
据我初步断定可能是灯管或高压板出了问题,拆机,拿出屏,用可调电源分别测试每只灯管,均为0.20A,推定灯管没有问题。问题应该在电源高压一体板上,拿出我的高压一体板,按顺序接了12V,地线,ON/OFF到客户原来的驱动板,开机,白屏中,郁闷。。。。。
换回客户的电源高压一体板,也白屏。

拿出我的点屏套件进行点屏,接显示器的话,黑屏,液晶面板绿色指示灯。拔了接主机的VGA线,就跳出白屏了。接上就黑屏了。

不知是什么原因。。。。。。。郁闷中。。。。。

请各位大侠指点,难道屏烧了,应该不会吧。又没有接错什么线

网友:
长城M99,就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没别的说,如果你用通用板点屏还白的话,就是屏烧了.

网友:
楼上的修长城M99的很多吗?

反正我是一台MCU都没碰到过。

网友:
操作没有错误,没有理由烧屏吧。郁闷死了

网友:
这个是我记错了,当时看了一眼,以为是M1931

M99用群创的屏多些   电源板开关管TOP258的那种吧,  厚膜炸的不少,电容鼓包,最后MT屏通病,灯管低压端开焊对否?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弱弱问一下,会不会是你把屏线插反了?因为我自己就试过一次,如果不是,真不好意思这样问你。

网友:
肯定是你测试的时候,万用表针不小心把5V脚和其他引脚短路把驱动板和屏给烧坏了吧

网友:
会不会焊接的时候不小心,烧了原装驱动板。然后点屏套件仔细检查过吗?会不会屏线经常插拔不好了。用一套确定好的、并且配这个屏的套件在仔细试一下,估计屏不会烧。

网友:
你查下屏供电5V有木有咯。如果有那就是屏的问题。如果没有也许是屏电路上保险烧了或驱动板给屏供电5V没有。

网友(点评):
这个好。可以试试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高压部分有东西坏   开关那条路上对你高压板的控制不支持

网友:
要用事实说话     换点屏套件全白    就是屏坏了    看哈屏供电电路有电没有    保险坏没

网友:
楼主一一按照上面的方法试过了吗?最后结果怎么样?修好了没有呢?发表一下总结经验呀?让我们以碰到类似的问题也懂得多种思路了。

网友:
M99绝大多数是 灯管开焊

网友:
换一套点屏套件试哈。还这样,确定就是屏烧了。希望楼主运气好!

网友:
看下你运气有没好点,你量下屏保险有没烧掉就知了,用手摸下屏上面的件有没发热

网友:
楼上不知道怎么想的,白屏怎么会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屏上供电有5V没

网友:
ON/OFF  电压测量一下  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
最早就是灯管问题。现在白屏就不知道哪修坏了。

网友:
屏保险烧了,灯管坏了,更换后故障解决。

网友:
是啊白屏怎么会是灯管的问题呢

网友:
看一下矩阵有没有拉坏的地方,换灯管时不小心的话很空易把它弄坏的

网友:
先刷MCU再查屏保险或屏IC有没有供电

网友:
楼主的经历告诉我们在检修的过程中要多加小心,尤其是在通电的情况下,幸亏是保险烧了,要是芯片也坏了,麻烦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