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供电RT8206A替换

楼主(2012-12-12):
今天不小心自己搞烧了一台可以亮机的机器,郁闷。现在是待机偏高,系统供电芯片RT8206A发烫,量了没发现短路的地方,又没整块板的电路图(华硕A40D,板号K42DR),不好下手。感觉不是该芯片坏了,又没方向,只有先换个试下,找不到这个芯片,只有找代换了,不知道这个芯片有哪些芯片可以代换,ISL6236可以吗??

网友:
同样的都大把。应该是负载有问题多点。也可先打阻值,少走弯路就不会提高维修成本。

网友:
同样的芯片我们这里没有啊,我们这没有高端板啊。芯片每个脚都打阻值了,没发现异常

网友:
通用2楼的说法,你测试什么把机器烧的,如果是测量屏线的话,还有就是开关那给烧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现在的机器喜欢烧IO,导致LDO那个脚短路(小弟对电路不是很熟,只有经验 希望不要见笑)你先测量一下那个脚短路了,我

网友:
只要引脚  定义 一样   都可以代换 的
我是原型号代换的

网友:
第7pin没短路,3,5v没输出。量充电芯片附近表笔没放好滑了一下疾苦这样了

网友:
充电芯片引脚也没有短路的

网友A:
8206这个芯片的7脚有个5v的线性电压,华硕的机器有个线性5V转3.3V的5脚芯片,这个3.3V主要是给EC供电的。你测一下这个线性3.3V的阻值,看是不是EC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06这个芯片的7脚有个5v的线性电压,华硕的机器有个线性5V转3.3V的5脚芯片,这个3.3V主要是给EC供电的。你 ...

多谢,就是这个3.3v短了,拆了EC就不短了。5v线性电压有了,线性5v转3.3v也有了。已经订EC了(要自己掏老本啊),还不知道到时焊上去了行不行

网友:
RT8206,ISL6236,ISL6237,这几个都是通用的啊,我一直这么代换的,通用。

网友:
EC焊上去了,不亮机,电流到1.3几时读内存,到1,6几的时候就不读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悲剧了

网友(2014-06-18):
显卡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EC拆了你还上电么?  估计烧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