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r 2.0板 16片内存不认只认8片内存的怪病

楼主(2012-12-12):
     用户反映这机突然开不了机。需要反复开关几十次方有可以开机,但开机后只要不关机就正常。一旦关机,就又要开几十次才可能开出。
    本着先易后难,换了一片8片的2G内存,结果能开机。以为只是内存问题,可是再换一片16片的4g内存也不能开机,而原机的2G内存也是16片的。
    但是换上的8片装的2g内存偶然也会不能开机。不能开机时,只要用硬物顶着内存反面位置的主板,基本立马正常。
    由此看来,问题出在与内存的连线上。但究竟是哪根线虚断了呢?考虑到16片的内存更不容易开机,而8片的内存只是偶尔不能开机,应该有多根线虚断了。数据线地址线肯定没问题,要不然不会只要能开机就正常。
    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最可能的是哪几根线呢?附图探讨一下。说明:两个内存槽均一样。

补充内容 (2012-12-14 22:03):
感觉和内存的片数是无关的。而是内存的频率。原机的是1333,换上的是1066,就稳定多了。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不稳定的呢?电源+1.5V正常。这个机型的内存时钟是cpu产生的吗?

网友:
对这没有这么深入的研究过啊

网友:
都测阻值了吗  条件满足吗

网友:
看下他们的频率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这机的情况看起来与坛里的另一个故障相似。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62005
华硕K42JP笔记本,现象是要重复开关机才正常点亮开机。拆开看到内存是2条2G/1066的内存,拆下一条开机直接点亮,又把另外一条装上和原先现象一样,以为是内存问题换了2条全新的也是一样的现象,上一条内存都是正常开机。客户一定要4G的内存,上了单根4G内存结果现象和原先的一样。现在总结出来了就是机子要预热以后才可以认4G的内存,这一定的内存线路部分的问题。由于没有线路图在这问一下同门大侠们这种现象有没有遇到过。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62005

网友:
如果要等板子热了内存才能正常工作,为什么不在板凉的时候测一下和北桥之间的阻值呢?如果板子热了才能开机,为什么不考虑是北桥虚焊了呢?

网友:
和板子冷热没关系。应该是虚焊或虚断。而且是和内存相关的。

网友:
      对了,与内存的频率会有系吗?条8片的2G内存是1066的,其它都是1333的。但是就算是这条8片的内存,有时也需要压着内存条背面的电路板才能开机。而另两条内存即使压着电路板也难以启动。这条8片的内存是1R的,另两条是2R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既挑内存,也有虚断。
       附送华硕点位图软件的说明哦。论坛里卖20个铜板呢。说明在这里:

网友:
我现在手上正好有一台同样的现象的K42JP:两条内存分别单插任意插槽都可以正常点亮,但是两根一起插上就不亮,电流跑1.3A,换同品牌的2根2G的还是不亮,换一根4G的就OK。以前也遇到过此型号同样现象,没思路,此机还没过保,拿去保了。这次的也没过保,直接保吧。这机器就有此通病。

网友:
最新进展:用8片的1066内存条时,冷机第一次插电时不开机,此时只要关了,重开。必定能开机。不开机时,VGA_core上到1.2V不掉下来,而正常开机时这个电压升到1。2V后在亮屏的同时会降到1。1V左右。如此,看来,问题还在GPU吗?可是GPU与内存条会有什么关系呢?用原机的16片1333内存条时,基本上开不了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