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机红屏问题维修

楼主(2012-12-12):
前几天接一台HP本本,屏是13.3LED的。现象是内屏红屏,外接正常,看上去很像是屏线脏了引起的,用酒精洗过屏线,换过一块新屏,开机还是一样。以为是屏线坏了,调了两条屏线,换上也是一样。现在只能怀疑是显卡的问题了。显卡是:N10M-GE1-S。 加焊了一下,不行;看论坛说可以用G98-630-U2代换,刚好有备一个,换上内屏无信号,屏幕变得红、黄、蓝重复画面(不知道是新的芯片有问题还是在这机子上不能代换)。拆下把机子原来的芯片重植了一下,焊上还是红屏。又在店里找了一下,找到一个N10M-GE2-S.换上机子终于OK了。

网友:
屏幕发红一般来说都是灯管的问题,显卡也会引起红屏没见过,学习了。

LED,哪来的灯管。
严重同意 红屏一般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缺色是显卡引起的真还第一次听说,真的长见识啊,要是我肯定查色差信号不会想到显卡问题,思路还真的野啊,学习了

网友:
dell D620碰到过两次都是因为显卡问题出现红屏的

网友:
~~真有显卡导致红屏现象好像从没这样想过,原来真有啊!大多会想到色信号问题。

网友:
显卡引起的红屏,还没碰到过。

网友:
显卡导致红屏的问题确实少见 一般都是灯管

网友:
只能说学习了 真的没遇到过缺色的显卡问题

网友:
红屏显卡问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A:
红屏红的状况是跟灯管一样的那种还是显卡花的那种

网友:
学习到了显卡也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屏红的状况是跟灯管一样的那种还是显卡花的那种

不是灯管问题的红,有点像显卡花.液晶显示器有时屏线脏了也有这样的现象,黑色的地方会变成红色.

网友:
我今天就修一台,拿来不显。加焊了显卡显示了但是整个屏幕都是红的。显卡下面有白胶,拆下来重植下就好了。

网友:
你看一下RGB的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这就要看是怎么个红屏法了,灯管发红和显卡引起的红屏是不一样的。遇到过显卡引起的红屏。

网友:
红屏应该还是有点花吧也可能很难看出来,单单是红屏应该是缺色不应该是显卡 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B:
这问题比较简单 不过还可以

网友:
换灯管哦 一般都是灯管坏了

网友:
LED屏和其它屏如何能快速的判断出来呢?
LED屏应该没有灯管的吧?

网友:
我倒是觉得红屏屏线坏的多一些,灯管发红那只是暂时性的

网友:
遇到过同样东侧问题 hp5开头的机器 怪的很 绿颜色的屏 很相似线断了的那种 最后 修北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