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TCL 37LE64遥控失灵

楼主(2012-12-12):
TCL 37LE64遥控失灵,按遥控电视接收信号灯闪但是没反应。修过好几次了都不行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分享下!或者谁有这个型号的遥控按键接收板 请回复我留下联系方式。。。。。。
求助

网友:
之前你都修过什么那 是不是遥控器没有电了 电视机维修 我老爸可是老师傅了 我就不行了

网友:
两点问题:1.是遥控本身问题(晶振坏,造成频率不准,码误,电视无法执行相关功能)
2.电视IR接收信号线路相关元件参数产生变化,如变值漏电等。都会造成接收到的遥控信号变形,导致系统认不出来而造成“失灵”故障。

网友:
答案都在楼上了,还有一种可能:有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