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触发后掉为000维修案例

楼主(2012-12-12):
今天北京下雪了,可冷了,早上来的很晚,10点多才到商场,打扫了下,然后正准备看会电视,有个同行拿来了一个宏基的本本,型号没看说是本来是触发到0.8几无跳变的机器,被他加了一个南桥,故障不变,然后换了一个拆机的南桥南桥型号是SB460。结果就不触发了,而且是开机的时候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而且待机都掉到了000.35伏电压也没有了。然后他觉得会不会是坏的SB。就买了一个新的换上去,也故障依旧,没法解决了,就拿来给我看看,说客户也急。今天必须好
   拿到机器,没装螺丝的,直接两分钟拿下板子来,因为是二修机了,就不叫学徒来修了,我直接打开图,然后拿着板子,看了看,量了量,电感都没有短的插上待机003.这机器003也是正常的。并不是所有的仁宝都是001的。按开机后指示灯闪了一下就灭了 。再测3.5伏的电感已经没有电压了。看到这情况,有点像SB的问题,可是同行说他换过一拆机桥就这样了,再换了一个全新的也如此,看来桥就不必考虑了,那这下心里就大概知道什么情况了,这时候叫上学徒过来,让他看了下故障,问他,你看到这情况你心里有什么思路吗,从哪里下手知道吗?学徒一脸迷忙的笑了笑,说不知道了。我说那看着吧,让他看着,再跟他说,这种情况下,按开机后,待机掉到了000.这肯定是35伏后断电压有短路,芯片保护了。之前跟你说过了,35伏电感电压,是待机电压,还有一个S3状态的3.5伏,还有一个S0的35伏。那先来测测这S3的3.5伏是不是有短路,通过图纸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电感电压通过SUSP#这信号开启的S3状态电压即+VS电压。前面说过这电压是做什么用的,这里不再重复了。说到这里。因为是教学徒,所以跟他说,来看着,这里的SUSP#是开机后,第一个高电平开启信号,去开启S3电压。这电压抬高,与之反相的SUSP电压变为低电压,而SUSP为低后,VSP电压成了高电压。来控制场管将S5下的35伏转成S3的35伏。明白了吗?学徒说明白了,然后我让学徒看,开机后,测如图中的 U43 U46的G极,瞬间有一个抬高的动作。那可想而知了。那还等什么,直接测测U43 U46的S极呗,一测U43的S极对地240.U46的S极对地则只有002这个学徒笑了起来。呵呵。这短了。学徒终于明白了,呵可。可是是哪里短了呢?我问学徒,学徒又是一脸的迷忙啊。这时我告诉他说,你想想啊。这机器本来是开机电流不跳变的,加一下SB不管用,换一个,就成这样了,那他动过SB。那我们首先从SB这块考虑,对不对,学徒连连点头。然后再分析。第一次他换了一个桥后就成这样了,再换一个故障一模一样,那最有可能的是,在换的过程中人为出了一个故障,而这故障,并不一定是SB问题了再想想这3伏的S3电压短了,而这+3VS电压。也有给SB供电的,再把图打开到SB的供电上,让学徒看 这图,学徒说是不是SB坏了呀,我急着回答说,不一定吧,因为人家换了一个拆机桥的时候,就是这故障了,然后人家又换了一个全新 ,故障没有任何改变。不一定是桥的问题了吧,学徒着急说问,那会是什么问题呢。会无缘无故的坏掉?我说别急啊,你看到这些电容了吗,这些电容不都是在SB背面吗,做BGA的时候很有可能因为温度高而损坏的啊。学徒明白些了,那拆拆看。我说行,。然后把这些电容用焊油涂下,用风枪吹,吹一个,测一下,。当拆到第三个的时候,也就是这个C464后,这个U46的S极不短了。呵可,学徒高兴的叫起来,修好啦,哈哈。我也觉得应该可以了吧,装CPU,内存,接上那个小板,插电按开机。003.0.85 0.87 0.88.0.89.不动了。我晕。看来这才是这机器的原故障啊,郁闷了都。学徒一下子失落了,我说别着急,仔细想想现在你有思路吗?学徒说没有什么思路了,难道是北桥,我笑了。呵呵,先测测吧,这时候先测了测各电压。都正常。测了CPU发出的PG。正常。CLK的EN正常。CLK大体上正常。再测SB_PWRGD。3.3正常。CPU_PWRGD3.3正常。以及还是图下的这些电压OK信号都正常 CPU_ALL_PWROK也是正常的3.3.那再来测测复位信号了 此处测到U18 2脚4脚为高电平。而U17的2脚为高,而4脚只有0.9几伏电压,哈哈,又是一个顺利的机器了,于是,到处找这种件,最后也没找到。直接用漆包线从2脚飞到4脚。。呵呵,再试机电流跳的很正常。然后再接屏,已经正常点亮了,呵呵。这机器估计啊,本来原故障就是U17坏了。而同行在加焊和换第一个拆机桥的时候,BGA时把电容C464烤坏了,引起的触发掉到000.保护了。呵呵。故障并不大,这机器也只收了100块钱。我是没啥高兴的,学徒却高兴的很,呵呵。希望能有好心的同学们给个评分。在此谢过了。。。。晚安

网友:
呵呵。。和你的弟子一样受教了。。。。

网友:
大哥你是北京哪的  小弟也在北京上班 在中关村E世界

网友:
无极性也这么容易被烤坏 直接烧鸡应该能快点吧

网友:
跟这样的师傅能学到东西。

网友:
高人啊,佩服!另外,有图有真相,没图真心难修啊

网友A:
U17、U18是什么东东呀  不像比较器  也不像什么门呀?

网友:
学习了 支持 小电容真不注意  也难为你了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啊,有这么好的师傅真好。

网友:
是个好师傅,愿意交徒弟 !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7、U18是什么东东呀  不像比较器  也不像什么门呀?

这个没用料的。,,,

网友:
楼主修机器仅仅有条,厉害

网友(点评):
那怎么不评分啊

网友:
时序掌握的很熟练,思路清晰

网友:
跟这样的师父一定能学成,+10

网友:
这样的好师傅必须加分啊

网友:
我要是能有这么好的一个师傅带就好了,真的是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思路很重要呀,我想知道图的型号

网友:
楼主是一个很有耐心的师傅啊,要是我有这么一个师傅多好吖。

网友:
楼主悠闲心情好 发贴发得也毫无保留啊 该指出的地方都指明了 呵呵 能做到这点不是每个师傅都能的 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E世界哪里?我在硅谷啊
中关村E世界A4505

网友:
小妹妹 你的技术好厉害呀 (我知道你是男的 啊哈哈)

网友:
C778,C779你怎么都不怀疑啊,直接看+3VS那边呢???求指教啊!

网友(2013-01-11):
不错的师傅,很少见了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