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G41 REV3.00跑d3

楼主(2012-12-12):
今天碰到一昂达G41主板,触发跑d3,插不插内存都一样是d3.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小弟先谢过了。
主板
求助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VCC_DDR VTT-DDR VCC-SPD VREF

网友:
按楼上的基础上再查下两条系统管理总线,然后刷BIOS

网友:
查内存供电的条件,刷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