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28,电流0.01~0.73~0.72~0.32,求助

楼主(2012-12-12):
我测了下CPU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用带灯的假负载测CPU到北桥的灯也都是亮的。
内存的工作条件我也测过的没什么异常的。
我首先换过CPU,内存。然后改了下NEC的大电容,
因为南桥非常烫手,我手头正好有所以就换了个IBM的南桥,
看到论坛在一月份的一个帖子有相同故障的R528,那兄弟加焊下显卡就亮了两天,所以显卡我也加焊过了,
同时我测了下电流在0.32时主板上各个电感的电压也都是正常的,
BIOS也刷过了。
到现在为止故障还是和刚开始一模一样的。
我在论坛上看到过一个类似故障是R528的帖子,最后也没修好,感觉应该是这款机器的通病问题,请高手帮分析下,或那位兄弟修到过类似的问题,说下是哪里的故障引起的呢,谢谢了。

网友:
你换过CPU了吗?还有内存这些先换换试试以前有遇到一个机器,到了0.8又掉到0.3.最后换U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