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笔记本的可调电源判断故障(贡献给新手)

楼主(2012-12-12):
笔记本的可调电源判断故障
当笔记本不开机的时间,按开关没任何反应,我们用可调电源判断笔记本的故障
使用可调电源如何判断笔记本机器故障
1:插上可调电源,电流表指针可能出现以下变化:
a:电流表指针无任何变化:主供电无输出,查待机和保护隔离电路,适配器接口
b:电流表指针摆到1A左右就不停地左右摆动:主供电电容漏电.
c:电流表指针一直打到最大:主供电短路,查电容,二极管,和需用主供电的所有芯片,充电单元,CPU供电等
d:电流表指针有轻微摆动:说明保护和待机正常
2:待机正常后,按下开机键::
a:电流表指针不动:一般是无3.3V和5V输出:
b:电流表指针摆到0.8A回落,又掉以原来位置(0.1A),说明系统供电性能不良,(如MAX1632,ADP3421),另一种可能为开机信号不持续,查信号端,也就是开机电路的好坏。
C:电流表指针应摆到0.8A,但到了0.4A就不动了(查时钟电路,有未工作的元件,造成无电流消耗.
D:电流表指针打到底,电压被拉低(3.3V和5V或CPU供电输出有短路,先断电,用万用表对地打阻值
e: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处不动了(硬起动正常,上面说的第一步自检没过)
f: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后,摆动了一下就不动了(基本内存未过或第一步自检中有坏件)!
g: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后,摆动了两下就不动了(内存或显卡坏),
h: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后,摆动了三下,机器依然不亮(显卡坏或屏部分未工作,外接显示器试试
这是本人在陪训笔记本的时候学到的,现在在这里公开了,在笔记本中可调电源用处太大了,希望对大家有用.

敏敏369 -1

网友(点评):
这个资料在这个论坛不可能通过的,哥们还得努力呀

网友:
兄弟,好像现在的可调都不是指针了的吧

网友(2015-03-19):
现在很多都是用数字的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