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Z-MX集显故障维修,新手帖老鸟飘过

楼主(2012-12-12):
               貌似我最喜欢发帖,不是为了积分,我积分多的很,也不是炫耀,在这里炫耀有个P用啊,手上赚到钱才是真理。只不过是个爱好,我一天跑到论坛多少次就是想看看有什么新的帖子。太高深技术含量的帖子看不懂,太简单的大家又不好意思写出来,唉,只有我厚着脸皮把一些简单的故障维修写出来,高手自然藐视之,其实我真的不是为了积分,真的。
              言归正传,今次主角:华硕P5GZ-MX全集成945档次的主板;症状:集显有时亮有时不亮,亮的时候屏幕一闪一灭,然后再也不亮了。使用PCI-E显卡貌似正常。但集显少用一块显卡呢,给客户换板的时候,可以多赚一块显卡呢。做生意就是要寻求最大利益,因此,为了钞票一定要把这个故障修好。
            维修过程:第一步:听说INTEL集显的主板,归北桥管。徐班长说了,有事没事干干桥。正好新买了280T,一时手痒痒,刚学会怎么拆桥怎么植株,加焊还没搞定。先拿这个开刀试试。说干就干,弄个无铅曲线,加焊完毕,自信满满的上电,他奶奶的,毛宁他大爷:涛声依旧!
                             第二步:还是老老实实的测集显槽子的对地压降吧。测红绿蓝,82,正常,测14脚,帧同步,620;测13脚,行同步,100多;果然有问题。行同步的阻值不对劲。
                            图一:VGA接头

                          图二:VGA的引脚作用

                            第三步:现在要判定的是,VGA接口有问题还是VGA接口到北桥的线路有问题,这时候老鸟早就知道是咋回事了,可怜我这个新手害得仔细判断。首先跑线,由于有点位图,就方便多了。查一下,13脚的HSYING从哪里到哪里,如下图:

跟主板对照了一下,GC11没有装元件,GR12是个330的电阻,GD10是个二极管,如下图:

测量330电阻,阻值正常,集显的13脚到二极管GD10的2脚和1脚的阻值不一致(集显14脚到另一个三极管GD11的2脚和1脚阻值都是一致的,此时也可以找个好板对比一下)。通过点位图我又一路测了到北桥的线路元件电压,基本正常。此时可以判定,集显的VGA接口座子接触不良。
                    第四步,换VGA接口座,为了省事,直接换了一个新的VGA接口座子上去,如下图:

                     旁边的VGA为换下来的

最后开机成功,重复N次也不会不显示了!哈哈,又修好一片,谁要买的速度联系我。

补充内容 (2012-12-14 12:28):
2012-12-14 今天把自己的L-151液晶拿出来修理,坏了一个二极管,然后换个VGA头子就OK了,当时10块钱从客户手上忽悠来的,症状是开机有联想LOGO,接主机无显!维修过程同此贴

网友:
我前天修一块技嘉945的也是集成不显,屏幕有信号但无图像,测到北桥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是测 RGB的对地阻值 如果正常的话就测相连的元器件 都正常的话就换VGA头

网友:
有BGA就是好,我们都是最后判断桥故障的

网友:
现金交易,概不欠账!

网友A:
楼主的VGA接口还备有新的啊,我们一直都是在料板上拆

网友:
维修最后才是上BGA,280T也是要用电的

网友:
再从引脚测试不就能判断了吗。

网友:
本人新手,想问下“集显的13脚到二极管GD10的2脚和1脚的阻值不一致”,为什么应该一致呢?1二极管有阻值,到两端应该不一致吧,希望解答一下,想不明白

网友(点评):
这是3个脚的二极管

网友:
楼主更换  VGA头是用烙铁还是用  锡锅呀

网友(点评):
风枪吹下,烙铁焊上

网友B:
还没修道过VGA接口有问题的板呢,这种测行场对地值不正常的跑线看是进门电路还是直接进了NB,如果直接进的NB就放弃不修了,俺没BGA啊,

网友:
进来学习了一下,还是这些贴子看起来好,太高深的,还看不懂,

网友:
楼主的点位图哪里搞的啊,羡慕啊

网友:
集成不显一般就测试RGB和2条信号线差不多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
老高同学,你换了小号,我一眼就认的出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VGA接口还备有新的啊,我们一直都是在料板上拆

我们也是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点位图是那里搞来的,羡慕,有点位图就是好。/

网友(点评):
论坛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修道过VGA接口有问题的板呢,这种测行场对地值不正常的跑线看是进门电路还是直接进了NB,如果直接进的N ...

我修过几个。。无穷大的